同样的指令,为啥书写不一样

楼主(2022-04-09):
SFTRP到底咋用?查看软件帮助再到实际,不会用了
这是实际操作,有4个参数
单看帮助
只找到 SFTBRP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A:
SFTR和SFTRB是两条不同的指令:
例如,你家有16套房,你可以移动其中几间房的东西移动到其他房间,此时使用SFTRB指令,如果你买了东西,要放入房间,房间的东西移动一下,这就使用SFTR指令。因此,要接受外部数据的进入,SFTR指令必定要多一个参数。

网友B:
应该是软件的帮助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FTR和SFTRB是两条不同的指令:
例如,你家有16套房,你可以移动其中几间房的东西移动到其他房间,此时使用SFTRB指令,如果你买了东西,要放入房间,房间的东西移动一下,这就使用SFTR指令。因此,要接受外部数据的进入,SFTR指令必定要多一个参数。
软件里只查到两条与SFT有关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软件的帮助不全
帮助不全,可是应用指令是也没查到
软件官网下载1.6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软件的帮助不全
帮助不全,可是应用指令是也没查到
软件官网下载1.61
使用GX Works3软件,你可以在IQ-R系列中找到这两条指令。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试了一下,FX3U是没有的,选L型CPU就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GX Works2软件,却上GX Works3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FX3U是没有的,选L型CPU就有了
谢了
在L里看到
软件帮助还是缺点啥,没找到该指令适用机型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FX3U是没有的,选L型CPU就有了
谢了
在L里看到
软件帮助还是缺点啥,没找到该指令适用机型介绍
欧姆龙也不会写指令的适用机型介绍啊,FX系列手册上会有,IQ-R系列,IQ-F系列,Q,L等等,看对应的手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FX3U是没有的,选L型CPU就有了
谢了
在L里看到
软件帮助还是缺点啥,没找到该指令适用机型介绍

欧姆龙也不会写指令的适用机型介绍啊,FX系列手册上会有,IQ-R系列,IQ-F系列,Q,L等等,看对应的手册啊。

通过指令帮助

拉倒最下端

点击【PLCS】就出现第一图

比如PID,所列机型都支持
PIDAT CS1/CJ1不支持

如果没找到,没关系,属于路线错误,前边都是在CJ2下做到的

那CP1H,CP1L是否有类似介绍

点【有效性】就能看到所选指令支持的PLC

这是CPM1A机型体现的

还看PID,左侧都看不到PIDAT了,CPM1A就不支持PID,何况PID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