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90kw报poff问题请教

楼主(2022-04-09):
我这有一台艾默生ev2000 90kw的,原先的故障是电流互感器短路导致15v的整流二级管短路电源工作不正常,我更换二级管以及电流互感器之后电源正常,但是现在上电报警p.off,我换块11kw的主板就不报,主板功率一改成90kw的还是报p.off(往小功率改主接触器吸合,一换大功率主板接触器不吸合面板显示poff),不是主板问题,故障记录看母线也有电压530左右,CVD的电压也有2.51v,三相输入的光耦我也短接了,电源电容全部换过,实在查不到了,各位师傅帮帮忙分析一下,是否还有另一路检测电路的。

网友A:
功率也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也能改?
有些可以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源板好像要加两个电压,一个是两相R,T380V,另一个是直流母线500V左右,能否分享一下怎么修改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好像要加两个电压,一个是两相R,T380V,另一个是直流母线500V左右,能否分享一下怎么修改功率?
这两个电压已经接上去了,还是一样

网友C:
单板还是装好?你照片还有一组线干嘛的

网友D:
YOU YI LU KM ahuangtai jiance dianlu
hanyushubushang zhiningbingyinle.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板还是装好?你照片还有一组线干嘛的
单板和装好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YOU YI LU KM ahuangtai jiance dianlu
hanyushubushang zhiningbingyinle.
那个老师能表达清楚一点吗?我看不太明白

楼主:
这个应该对应的电路图,我测了元件都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YOU YI LU KM ahuangtai jiance dianlu
hanyushubushang zhiningbingyinle.
那个老师能表达清楚一点吗?我看不太明白
有一路KM(接触器)状态检测信号,查下是否问题在此。或屏蔽后试一下。
那天文字输不上,情急之下,采用了拼音回复。

楼主:
好的,有空我试下,看下是不是这个问题。客户已经购买新机,所以也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