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9):
求无感矢量型变频器是如何获得输出电压的?,是有电路测量输出的电压值吗?小弟最近刚入门,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可以买一本维修变频器的教科书看看,里面有原理分析

网友B:
变频器可以监测输出的电压值,也可以买变频器专用的电压变送器。某宝上也有大概100多块钱。

网友C:
有测量的通过限流运放进入主芯片,还有通过软件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