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9):
施耐德ATV11的RARC端子能设置成常开吗?原先的品牌都用的常开点,与plc连接,但看说明书atv11Ra Rc只有常闭

网友A:
看说明书没有介绍可以设置,你可以改程序或者加个继电器转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没有RB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RA RC,并且上电继电器就吸合,RA RC就闭合了,我这边要上电用常开,没办法把cpu板拆开,还好,继电器是常开常闭都有,把本身那个触点剪掉,用线连到另一端,解决了问题,费劲!

网友B:
这样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