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0):
一、基础知识

1、VT510的程序分为3部分:
⑴、系统程序(FW),固化在VT510的CPU系统和ROM中,功能为VT510上电自检、系统报警、系统设备管理等,为VT510的ESA公司“裸机标配”,用户不可编辑、修改、删除、加载;
⑵、设备驱动程序(FW Drivers),写入系统的FLASH中,一般由VT510的ESA公司提供并写入,也可以由用户根据需要用VT屏的开发软件VT_EDS软件重新加载,主要功能是管理键盘、通讯端口、通讯协议等。
⑶、用户TXT程序,存储于可插拔的FLASH存储模块中,一般由二次开发商借助VT屏的开发软件VT_EDS软件开发并写入该模块,这个用户程序主要是提供开机后的用户界面显示、数据通讯、用户数据编辑、接口控制等人机界面交互。

2、VT510HMI的调试软件

⑴、VT-EDS软件;
⑵、只能在Win98 或WinXP32位系统下运行;

二、VT_EDS软件的使用

1、用户TXT程序读出备份于电脑:
⑴、把用户TXT存储模块插入VT510;
⑵、用2头均为9针母头的标准RS232线缆连接电脑和VT510;
⑶、VT510上电,并在电脑端运行C:\VT_EDS\VT500\VT500.EXE,出现“VT_EDS for VT510 Version1.325”窗口;
⑷、选“Connection with VT”,再选“Services”,出现“Transmission Parameters”(通讯参数设置)窗口;
⑸、设置正确的RS232参数,选OK;
⑹、再选“Upload Project”(VT510向电脑上传用户TXT程序),出现要存盘的路径、文件名选项,注意文件名改为需要的名字,后缀名为.DOW;
⑺、选OK,出现读取VT510用户TXT模块中数据的百分百比进度条,同时,VT510的LCD也出现“****---------”进度条;
⑻、直到完成。
2、已备份的用户TXT程序写入模块:

 ⑴—⑸同上;
⑹、再选“DOWNload Project” (电脑中的TXT用户程序文件下载到VT510),出现已存盘用户TXT文件的路径、文件名选项,后缀名为.DOW;
⑺、选OK,出现写入VT510用户TXT模块中数据的百分百比进度条,同时,VT510的LCD也出现“****---------”进度条;
⑻、直到完成。

三、制作一个用户程序模块硬件实例

一台VT510,上电,系统程序运行正常,但系统提示用户程序丢失,尝试用以上方法重新将一个正常VT510的用户程序写入这个用户模块,OK。
为防万一,干脆DIY一个用户模块,并写入用户程序备用吧!

1、取下个VT510的用户程序模块,测绘硬件电路及芯片型号,仿制。
2、按照以上方法,将将一个正常VT510的用户程序写入DIY的用户模块,上电脱机运行,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