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0):
一、报欠电压后黑屏
1、用户主诉:欠电压报警,然后一会儿黑屏,停机
2、静态测整流桥、IGBT正常;
3、打开机盖,目检,发现2只充电电阻烧坏,表测1只已断路。
4、用2只10欧姆30W铝壳电阻串联,固定到散热器上;
5、电阻中间、2头分别引出3根线,中间接原2个电阻中点焊盘,另2头分别接到原电阻K、KP焊点,见图。
6、装机、上电,OK。

二、报过电流

1、用户主诉:报过电流,停机;
2、上电,空载,报故障,查历史记录,为过电流;
3、进入按向下箭头和ENTER键,选择进入MONITOR- MEASURE-MOTOR CURRENT菜单,查看输出电流,电流约86A,显然,电流检测电路出现故障;
4、拆焊电流检测小板,测板上外围电阻OK,直接更换3只TL061运放及74HC175,见图。
5、装机,上电,空载,不运行,进菜单看电机电流为0,OK。

三、屏亮,没有菜单,不能运行
1、用户主诉:上电后屏亮,出现一个小方块闪动,但不出现正常菜单,不能运行;
2、仔细观察,上电过程中除以上现象外,也没有充电继电器吸合的声音,风扇运转正常,判断是CPU未运行,系统自检有误;
3、该CPU板原启动电容容量减小,曾经更换(原电容因拆焊时将焊盘损坏,故更换的电容焊在背面),经测量CPU的+5V电源电容电压,只有3.XV,而且启动电容的2端电压只有8V,测下板送上来的24V电压为25V,大致正常,显然CPU板的开关电源2845芯片没有工作;
4、对照另一台正常同型号变频器,反复测量发现,启动电源的二极管正极与2845芯片的13、14脚不通,启动电源没有加到2845芯片,疑为过孔断路;
5、补焊一条线将启动电源二极管正极与2845芯片13、14脚接通,见图。
6、装机,上电,OK!

网友A:
学习了,高手 哦

网友B:
叙述条理,图文并茂,加精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