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0):
kinco的ed430伺服,写着可以三相电或者两相220,我如果用市电,可以带动么?

网友A:
我如果用市电,可以带动么?

网友B:
小功率的可以直接用单相220V, 功率大的需要用变压器提供三相220V电源;

网友C:
2.2KW的,我试过用单相220V也一样正常用

网友D:
根据实际吧,如果你的系统的要求三相220的,那你就要注意了

网友E:
三相220可以买一个伺服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