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积分放大器,测量的时候遵循虚短选择吗

楼主(2022-04-11):
如图是一台逆变焊机的电流给定反馈调节电路,检修控制板当中,可以给定直流电压,反馈电压为零,084的23脚是否遵循虚短原则,我感觉此处就是一个比较器,因为输出不线性,就是一个稳压过的12v。但为什么测量23脚符合虚短,电压都为零呢?

网友A:
虚短,就是指直流静态电位、电流关系,当然在静态测量时,完全符合负反馈运放的一切共性规律。
积分、微分。。。都是指对信号输入、输出动态关系的描述,只有动态时具有个性。
2个规律,各循其矩。

网友B:
把电容看成和频率相关的电阻,这不就是反相放大器吗!

楼主:
这么说,对于输入信号是稳定直流信号,也符合虚短原则吧

网友C:
只要是负反馈就符合虚短,不管你反馈环路是电容还是电阻。大概分析你这个是陡降特性,实现输出电流慢升快降,利用二极管压差0.7V控制输出电流在给定电流附近来回小范围摆动,你可以画图模拟以下这个电路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