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1):
如题,假如几台设备都在同一个网段,可以存在几个主站吗?485就知道只能是1个主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假如几台设备都在同一个网段,可以存在几个主站吗?485就知道只能是1个主站
一般是可以多个客户端的,客户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485中的主站,但不尽相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假如几台设备都在同一个网段,可以存在几个主站吗?485就知道只能是1个主站
比如可以一个客户端通信一个服务器、一个客户端通信多个服务器、多个客户端通信一个服务器、多个客户端通信多个服务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假如几台设备都在同一个网段,可以存在几个主站吗?485就知道只能是1个主站
可以存在多个主站,主站的数量受从站(服务器)规定的连接数限制.
试举一例,如下图:

楼主:
感谢答疑,以前都是用一个客户端来,还没试过多客户端情况

网友C:
我分析,看你设备的硬件性能;前几天我接触的一个产品,与一个主站通讯,就要建立一个通道,如果你的从站设备只能建立一个通道,对这个产品而言,就只能有一个主站

网友D:
应该很多呀,IP地址不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