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6打不开V15程序

楼主(2022-04-11):
 之前有个程序是用V15写的,现在软件升级到V16,尴尬的是竟然打不开,有知道的大神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有个程序是用V15写的,现在软件升级到V16,尴尬的是竟然打不开,有知道的大神吗

你需要安装提示的HSP支持包。

安装支持包请按如下方式操作:
STEP1:前往西门子官网下载对应你博图版本的支持包。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72341852/%E9%9D%A2%E5%90%91-tia-portal-%E4%B8%AD%E7%A1%AC%E4%BB%B6%E7%9B%AE%E5%BD%95%E7%9A%84%E6%94%AF%E6%8C%81%E5%8C%85-(hsp)?dti=0&lc=zh-CN

STEP2:解压下载的支持包。

STEP3:打开你的博图软件并进入项目视图界面,点击选项--支持包,点击从文件系统添加。

如果你点击从Internet下载,你将跳跃到步骤1的西门子官网下载页面。

STEP4:选择步骤2中解压后的HSP0185文件,点击打开

STEP5,你会在支持页面下看到已经添加HSP0185,此时勾选前面的复选框,然后点击安装。

STEP6:安装过程需要关闭博图软件,请手动关闭博图软件,在关闭了博图软件后点击继续安装。

友情提示:西门子官网下载HSP需要注册用户,你可以免费注册一个用户,在注册的时候,前半部分是注册普通用户,后半部分是注册高级用户,高级用户需要西门子确认,这个过程需要数周时间,普通用户即时生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是大神啊,讲的超级详细。其实文件早就下载好了,就卡在安装那里,提示关闭所有实例,可不知道的是还要关闭博图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感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神,V15不能打开V14的程序吗?也是提示有一个文件未安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V15不能打开V14的程序吗?也是提示有一个文件未安装

你需要贴图,有可能支持一个GSD文件或者HSP支持包,也可能是其他软件没有安装,你需要如楼主一般贴出问题截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V15不能打开V14的程序吗?也是提示有一个文件未安装

我建议另开一贴讨论你的问题。

网友C(2023-12-20):
讲的很详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