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1):
600KVA和400KVA变压器两个独立线路,纯电容补偿不串联电抗器。

400KVA线路,补偿前出线总柜功率因数超前0.8,补偿后还是超前0.9左右;补偿控制器与出线总柜功率因素表方向相同,变化接近一致

630KVA线路,补偿前出线总柜功率因数超前0.8,补偿后超前0.7左右;补偿控制器显示功率因素补偿后反倒升高到0.9左右

请大神们看看原因? 相序不明,每路线的电压取样信号AC380V和电流信号确定不同路。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控制柜具体状况,如果是手动控制,逐个电容投入时候,功率因素肯定是会有改善,过投就会超前,如果不能正常控制,怀疑检测口接线错误

网友B:
啥负载?负载是啥?
是马达线圈么?还是电镀厂式的蓄能式电容器?亦或者是网吧式几百台电脑的开关电源式的负载?

无功补偿系统的实施对象,是需要针对性的去挑选感性负载、容性负载、阻性负载,来作为对象去实施的。有了对象,才能选择补偿方案。如果连自己工厂是啥子负载,啥子耗电设备都不晓得,不了解,那么盲目上马无功补偿系统,大概率就会导致选型失败而花费巨额的冤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负载?负载是啥?
是马达线圈么?还是电镀厂式的蓄能式电容器?亦或者是网吧式几百台电脑的开关电源式的负载?

无功补偿系统的实施对象,是需要针对性的去挑选感性负载、容性负载、阻性负载,来作为对象去实施的。有了对象,才能选择补偿方案。如果连自己工厂是啥子负载,啥子耗电设备都不晓得,不了解,那么盲目上马无功补偿系统,大概率就会导致选型失败而花费巨额的冤枉钱。

去年开始有租户,啥负载搞不清楚,都是生产线,一个是冲压,一个是用颗粒做塑料产品的,还有一个做金属制品的。
自己厂里的都还好,机床,钣金切割机日常照明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控制柜具体状况,如果是手动控制,逐个电容投入时候,功率因素肯定是会有改善,过投就会超前,如果不能正常控制,怀疑检测口接线错误
我有个疑惑,400KVA线路,功率因素超前,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负载应该容性为主吧,再电容补偿后功率因素应该超前但数值更低才对,但为什么超前再补偿后功率因素反倒接近1 ,难道补偿更多 可能越过1变为正常的滞后呢?

网友C:
你超前了还补偿?你确定接线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超前了还补偿?你确定接线没有问题?
问题是补偿了反倒接近1了,不补偿超前明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超前了还补偿?你确定接线没有问题?
问题是补偿了反倒接近1了,不补偿超前明显

这样的话你应该怀疑线路、补偿控制器等相关配件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