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1):
哪位有大理石红外桥切机磁栅尺的资料可分享?

网友A:
在你3月21日的发帖已经回复你了,去看一下机台上的磁栅尺上面有没有铭牌标签,然后再根据这个去找资料。

就算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的机器也未必所用的配件是一样的,何况你连机器的厂家、型号都没有提供。

你这个好比问宝马的轿车雨刮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B:
这直接淘宝上就可以搜到了,你看看感应头上面的型号就可以,至于尺身磁条,长度你提供数据就可
磁珊尺不但应用于桥切机,还用于木材机械,激光切割等需要定位控制的设备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您看一下读头的型号,磁尺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