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驱动程序

楼主(2022-04-11):
三菱FX通讯驱动程序从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FX通讯驱动程序从哪里可以下载

官方的USB转换的驱动:
http://down.ymmfa.com/?id=426

民间版本请根据线缆的芯片各找各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B:
USB驱动的话在三菱安装包也可以,你点安装驱动时扫描你的安装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