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1):
请教各位大佬。
松下A6 400W伺服电机,做转矩控制模式。  通过输入模拟量控制电机转矩。
根据公式:T=9550P/n     400W的伺服电机,当电机转速在3000r/min的时候,转矩是1.27N.m
伺服驱动器参数:Pr3.17=0
               Pr3.18=1
               Pr3.19=30(默认)
               Pr3.21=500(电机转速500r/min)
根据公式:T=9550P/n      当电机转速是500r/min时,伺服电机的转矩是7.64N.m(400W的最大转矩是4.46)
因Pr3.19设置的参数是30,所以模拟量3V=7.64N.m。

调试的时候转矩都不对的,请问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A:
实时转矩跟速度有关系吗?谁告诉你的?

你那公式推导的是额定转矩。

很多人和你一样都会犯这一个严重的误区,总是以为转矩和速度有有关系。

网友A:
你看看这个图中所示的转矩和速度的XY轴图,X轴是速度,Y轴是转矩,它们是正比例关系或者其它有规律的关系吗?

转矩控制只是控制转矩,与速度无关

网友B:
根据公式:T=9550P/n     400W的伺服电机,当电机转速在3000r/min的时候,转矩是1.27N.m
伺服驱动器参数:Pr3.17=0
               Pr3.18=1
               Pr3.19=30(默认)
               Pr3.21=500(电机转速500r/min)
根据公式:T=9550P/n      当电机转速是500r/min时,伺服电机的转矩是7.64N.m(400W的最大转矩是4.46)

计算结果是没错,但你忽略了功率P,前提是要保持P不变,而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看下面给出的曲线图,在3000转以下的转矩是额定的。

所以跟转速无关了,你要调转矩就是转矩,按你的设定,3V时的转矩就是1.27.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多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导。
请教一下:在实际工作中,使用力矩控制模式,电机可以设定额定转矩的200%长期使用吗?
     例:400W的电机,额定转矩是1.27N.m,200%即1.27N.m*2=2.54N.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
请教一下:在实际工作中,使用力矩控制模式,电机可以设定额定转矩的200%长期使用吗?
     例:400W的电机,额定转矩是1.27N.m,200%即1.27N.m*2=2.54N.m

不行,只能是瞬时。

网友C(2023-01-10):
1、伺服电机的最大力矩是固定的,超出的都是瞬间力矩(比如设定值为350,即为3.5倍瞬时力矩)
2、连续长时间运转的标准力矩400W是1.27N(750W是2.39N)
3、设值精度30即最大为3.0V时为最大力矩(设置100即为10.0V,可以输入0.0-10.0控制力矩从0-1.27N间变化)
4、如果是收卷材,直径的大小才会影响受力,速度不影响(但实际电机力矩没变)
5、力矩是按半径1米时的力度,如果收卷材只有500MM,那这个时候的力矩就是最大力矩*2(400W就是1.27*2=2.54N)
6、按卷材计算,电机设置最大扭矩,这样可以控制材料上的实际力矩,卷越大,材料受力就越来越小(半径达到1米时,材料受力最大就只有1.27N,如果卷半径只有100MM,则材料实际受力就达到了1.27*10=12.7N)
7、按实际这样算,只要最高力矩和最大半径符合要求就可以受控了,比如,在小卷时,在模拟信号1中输入一个小扭力,当卷不停增大时,同步将力矩不断按半径进行比例提高,这样就可做到材料恒张力控制收卷了
8、以上均忽略摩擦力

网友D(2023-03-23):
能在找这方面的问题    你已经搞定了吗?想向你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