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2):
多台西门子200SMART PLC直连WinCC(无需OPC方式)案例分享,其中所用以下交换机A型为大连德嘉自主研发 其功能可以将S7-200SMART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所用的环网交换机也是大连德嘉自主研发设计,当环上的任意一点断开时不影响整个网络的正常运行,满足了工业网络运行的冗余性、可靠性。

下面为交换机A型:

下面为环网交换机:

网友A:
在公司项目上看到过,当时还在想smart怎么没有OPC连接,后来问了才知道交换机直接转协议了,手实话,目前来看还是很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要是通过OPC的话,不但不怎么稳定,而且工作量也很多,最主要一点是有数量限制,正常走OPC的话,只能连8台PLC,很多实际项目上使用PLC不止8台,所以,想要连接超过8台以上PLC和wincc直连的话,这种方案应该是最佳选择了。

附多功能交换机A型实际现场图片如下:

楼主(2022-06-02):
200SMART PLC直连WinCC(无需OPC方式)还可以通过以下模块来实现:

该Smart(PPI)模块用于将S7-200SMART PLC 的PPI(RS485)口转换成网口,实现用于网线连接上位机、触摸屏。

1、通过转换器的网口连接电脑S7-200 SMART的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 SMART ,实现编程、上下载程序及在线调试。

2、本转换器内置S7-200TCP和S7-300TCP两种协议。

3、连接组态王、力控、KEPWare等上位监控软件时,既可以选用S7-200TCP驱动,也可选用S7-300TCP驱动,很灵活。

4、由于本转换器具有S7-300TCP协议,可连接InTouch监控软件,也可以直接连接西门子的WinCC,不必使用PC ACCESS SMART作为OPC来实现驱动连接。

5、使用S7-300TCP驱动,可以实现64个SMART200 PLC同时连接到一台 WinCC,稳定性超好,而且突破PC ACCESS SMART只能连接8台PLC的限制。

6、连接上位机及触摸屏的总数可达到4台。

楼主:
200SMART PLC直连WinCC(无需OPC方式)还可以通过以下模块来实现:

该模块Mini ETH-PPI用于将S7-200/200SMART PLC 的PPI(RS485)口转换成网口,实现用于网线连接上位机、触摸屏。

1、对于S7-200或者经济型S7-200 SMART(没有网口,只有PPI口)可将其PPI口转成以太网进行编程(可替代编程电缆)。

2、本转换器内置S7-200TCP和S7-300TCP两种协议。

3、连接组态王、力控、KEPWare等上位监控软件时,既可以选用S7-200TCP驱动,也可选用S7-300TCP驱动,很灵活。

4、可以用网线直连WinCC,省去PC ACCESS,稳定性高,突破WinCC连接8台PLC数量的限制,使用TCP/IP驱动,最多可以达到64个。

5、对于有网口的S7-200SMART,通过迷你型ETH-PPI以太网转换器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双路冗余,每一路都可以连接触摸屏或者上位机。

6、连接上位机及触摸屏的总数可达到4台。

网友B:
这个挺实用的。有硬件的话。看着也容易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都是通过硬件从而实现smart plc直连wincc,如果是通过串口转网口连的话,可以通过Mini ETH-PPI转网口连wincc,如果是通过smart plc本身自带网口连的话,可以在中间加一个多功能交换机A型,通过网口转网口(协议进行转换)进而直连wincc,两种方式都可以实现直连wincc,无需OPC中转,实现起来很方便!

楼主:
         很多客户使用多功能交换机A型,连接200 SMART PLC与WinCC直连出现连不上,经过检查参数设置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可最后还是连不上,这种原因大多数是因为安装WinCC时没有安装SIMATIC NET PC Software这个软件,解决问题是重新安装WinCC或者另外安装SIMATIC NET PC Software软件就可以实现与WinCC连接。

SIMATIC NET官网功能介绍:

SIMATIC NET:高效集成系统

作为我们种类繁多的工业自动化系统产品中的重要一员,SIMATIC 是一款面向所有制造应用和所有行业部署的独一无二的集成系统。无论您需要的是制造、过程自动化还是面向基础设施任务的解决方案,SIMATIC 都将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处理速度快、处理能力强、定位准确和具有多个轴 高循环速度(100 微秒)下的先进控制技术 优秀的动态运动控制能力 可用于机械和设备工程组态中的所有技术性应用 丰富的块库 满足具体要求的最大程度的灵活性 使用 STEP 7、CFC 和 D7 SYS SIMATIC 工具或 SFC 和 C 程序自由进行图形化组态

交钥匙系统,并易于安装

SIMATIC NET嵌入式捆绑包是硬件和软件的组合,并根据用户所有的自动化任务进行了预配置。由于对系统中使用的硬件采用了定制的操作员系统并经过优化,系统非常的稳定,不再需要旋转部件。每个嵌入式系统都结合了基于PC的开放式控制器与传统稳定控制器的优点。

各位朋友如需这个软件请查看链接:(转自http://www.opdown.com/soft/79392.html
由于文件过大,欧普软件园为大家带来的是百度网盘下载地址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nvdmdpZ
密码: y2wx

附件解压密码:

www.0daydown.com
0daydown.com
0daydown
附:
  根据二○○二年一月一日《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为了学习和研究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通过安装、显示、传输或者存储软件等方式使用软件的,可以不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鉴于此,也希望大家按此说明研究软件!谢谢

网友A(2022-07-21):
楼主我想问下smart走TCP/IP 协议,没有V区地址,和DB地址对应关系怎么设置呢,我今天想增加点数才发现这个问题。你们软件上有没有这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SMART PLC走TCP/IP协议的话,那就正好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多功能交换机A型,这个交换机有SMART PLC直连WinCC功能,无需OPC,WinCC直接使用TCP/IP驱动连接,其中寄存器地址I、Q、M区在WinCC里都是一一对应的,至于V区与DB块怎么对应,在交换机内部程序里都是固定好了的,下面举例说明:

网友A:
也就是v区不用设置,交换机内部自己转换吧

网友C:
收获是一种修行,分享是一种快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交换机内部自行转换,用户无需设置,只要根据对应关系表,将DB块和V区地址一一对应就可以实现wincc读取plc的V区
下面是WinCC变量管理表举例说明,驱动使用TCP/IP驱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