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2):
整流后得到的24V经过电容分压后,被A1这个三引脚器件将电压分成+15V跟-9V,但是这个件只有两个电压点,这是怎么实现的?器件是三极管还是线性稳压器,能否有老哥分析一下

网友A:
集成电路功能强大!

网友B(2022-05-20):
三端器件就是个7915(或7815),三端稳压器,它强制占用了24V中的15V(只能是15V啊),当然负压就只剩下9V。或者用一个9V稳压器,正压就只能是15V了。这和稳压二极管与电阻分压,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B:
怕说不明白,还是给个电路图看看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三端还能这么用?学习了,以前是只正负三端互换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