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3):
近几天突然想弄个风铃,也可能是春天到了,想愉悦一下。也在网上看了看,感觉没有那么太满意的。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选择什么样式的。
风铃有两个想法,一是从网上买,二是自己做。
网上大家给点样式的建议,或者链接。
自己做,大家给点风铃的原料和做法。现在也不怎么跟机械搭边,材料只能是日常的东西,不知道哪些能做风铃。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看多了日本动画片,对风铃有种误解,一直不敢在屋里搞这个,怕

网友B:
买成品吧,真的好看很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确定不是看的晴天娃娃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是看的晴天娃娃吗!
也可能是abcd(也是四个字)...
算了,不给楼主吓唬了.
自己做吧,就弄几根4分仪表管,最好316L的,再diy一串LED,符合工控人的审美.

网友D:
1KG白银手工敲成铃壳,1KG金箔条做流苏,中间穿钻石(50克拉以上效果才好表情)做敲铃锤。
声音不好你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1KG白银手工敲成铃壳,1KG金箔条做流苏,中间穿钻石(50克拉以上效果才好表情)做敲铃锤。
声音不好你找我。
真不敢找你,家里没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是看的晴天娃娃吗!
也可能是abcd(也是四个字)...
算了,不给楼主吓唬了.
自己做吧,就弄几根4分仪表管,最好316L的,再diy一串LED,符合工控人的审美.
现在吧,材料也找不到适合的,所以琢磨家里那些瓶子啥都能不能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多了日本动画片,对风铃有种误解,一直不敢在屋里搞这个,怕
原来上学的时候买过一个几个铝管的,非常简陋的那种,过了这么多年,找不到了。晴天娃娃有一个,没那么恐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成品吧,真的好看很多!!!
这个应该是第一选择。铝管的,然后铃铛的,还有日式冥想的,冥想的有点贵,都200以上,但还真没有一见钟情的。

网友E:
当地有卖工艺品的地方可以去看下,买现成的;

网友F:
闲的慌啊 有那时间不如买个了 万能的某宝搜一下

网友G:
楼主这段时间肯定是时间充裕啊
还是买一个吧,不喜欢买一定要自己做,就用铜管做,材料易办,难度还不高,做出来的效果还是古色古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是看的晴天娃娃吗!
不记得了,反正看了害怕,从此之后都看见风铃就想起这个~~~~~

网友H:
搜索脑补“晴天娃娃”,以前还真没听说过,好像没那么恐怖。

网友I:
风铃悬挂是有讲究的 就如:过年挂灯笼, 厨房贴灶神, 供桌摆香炉。。。

铃风水寓意:小者为铃,大者为钟,自古以来铜铃具有避邪、化煞、保平安的作用。

风铃禁忌:卧室与书房 尽量不要挂,这类空间需要安静 悬挂风铃风经过引起响声。
         另外风铃在风水上讲自身阴气重,厕所 卫生间阴气重也不易挂。所以风铃尽量不要挂家里。

风铃悬挂位置:挂在光线充足、通风良好的院落,这样风铃能起到化煞的作用。

风铃悬挂方向:北面宜悬挂金属风铃,西部宜悬挂陶瓷风铃。

楼主(2022-05-14):
最后选择的风铃是这个。阻尼大一些,风如果不够大是不会响的。

网友I:
看楼主购得满意的风铃,  送楼主一首诗 , 喝茶的时候顺势写的

如下:

风入世间户,铃系有缘人,响时皆天意,静当愿已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