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种

楼主(2022-04-13):
各位大神,10kv配电房里有多少类(种)异常响声,(我只知道_吱吱叫…翁翁翁)上午在巡检时听到从未碰听到过的异常响声,用手机录音也来不及。

网友A:
“碰”电容炸了,“啪”负荷开关跳闸,“唧唧唧咔”电动机构合闸

网友B:
专业呀!我听到最多的好像是嗡嗡声,然后过一会咚一下。

网友C:
这个还真不好统计
正常就只有变压器的嗡嗡声吧!

网友D:
如果你是单独的10KV的分配房正常是没有特殊声音的,除了进去小动物的炸声,如果还有变压器,特别是晚上安静时候,低频的嗡嗡声就很明显的

网友E:
我听见过短路,空开放炮的声音(低压),先是嗡嗡嗡,声音越来越大,然后当的一个大响,变压器进线跳了。

楼主:
谢谢各位神雕侠侣,如果是照明日光灯电子镇流器坏掉发出的是吱吱响声_还是鸡鸡声,我还是分不清,望各位指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神雕侠侣,如果是照明日光灯电子镇流器坏掉发出的是吱吱响声_还是鸡鸡声,我还是分不清,望各位指教。

电子镇流器,既然是坏掉了还会有声音吗?

网友G:
为什么声音都可以文字形容出来?

网友D:
电子镇流器坏了和不坏基本是没声音的,部分质量一般的会有吱吱的高频声,如果是做好封装的,好和坏都没声音

楼主:
   前二、三个月同事对我说,值班时他听到设备房有‘鸡鸡声’的异响声,他开门进去不响了,不知什么声音发出来,叫我也关注一下。时隔一段日子我在配电房巡检时,听到另一头有吱吱响声,回头观察(一会儿不响了)好像似配电柜上面日光灯发出的响声(似传统电感镇流器发出的声音,设备房是电子式镇流器日光灯的为什么会有?_不确定上工控问)

网友H:
第一次知道原来声音真的可以用文字形容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