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铭牌这、电机怎样驱动

楼主(2022-04-13):
有知道的论友说下这电机怎样驱动,是否是自带变频驱器

楼主:
重新上传了5次铭牌还是倒着的,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第三张图就是个减速电机,这个应该不会自带变频器的,你可以看看电机线是接到那里去的

网友B:
这个牌子没用过,但是带变频驱动的水泵就很常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官网没有中文资料,大概了解这种电机模块化设计,很高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网没有中文资料,大概了解这种电机模块化设计,很高端的
这也谈不上高端吧,你6楼的图片就是个变频器,只是防护等级高一点,可以装在电机或者电机附近而已,并且功率还只能最大4KW.]\
至于那个电机就是个带减速机的减速电机,可以直接380启动使用,也可以加个变频器用。如果抛开质量、品牌淘宝上多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