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3):
接近开关(做计数用)连接到PLC完成计数比较报警功能,但接近开关计数不准确怎么办?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机械结构有问题,比如拉大检测物之间间距,调整传送带速度但是容易降低效率,也可以添加阻挡气缸利用传感器加气缸动作计数。
之前遇到过,找机械工程师研究,很快出解决方案

网友B:
计数是PLC的事,与接近开关没啥关系

找个计数器并接,判断是开关信号问题,还是PLC问题
开关信号问题,检查工装设计,检测点....

如果是少计数了,与物料间隔断有关,还可能检测面小....

现场多观察就有解决办法

网友C:
计数不准的情况很多,有多计数的,有少计数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或调整接近开关的检测结构,或调整PLC程序,实际情况实际分析。

网友D:
1.接近开关和感应块安装牢不牢固,不要机器动起来就松了。

2.感应距离有没有在要求范围内。

3.接近开的感应时间够不够,速度快不快,是不是要使用高速计数器。

4.与PLC之间的接线有没有问题。

5.接近开关、PLC的输入点是不是好的。

6.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如果是算少了,检验检测一下安装的精度,确保计数是可靠检测到,如果算多了,不排除惯性等机械原因

网友F:
要现场观察。和安装,程序。有关。

网友G:
用的什么品牌和型号的接近开关,什么速度,什么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