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的STEP 7-MicroWIN SMART打开失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4-13):
为了兼顾其它老软件,我的电脑是XP系统,安装了STEP 7-MicroWIN SMART V2.2,打开后,出现如图提示,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换一台WIN10的安装下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电脑必须用XP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兼顾其它老软件,我的电脑是XP系统,安装了STEP 7-MicroWIN SMART V2.2,打开后,出现如图提示,这是怎么回事?
XP系统请安装V2.1或者以下版本。

楼主:
STEP 7-MicroWIN SMART V2.1版本的还真不好找,哪位愿帮忙?在此谢了!

网友C:
我的XP系统现在用的就是2.2,楼主电脑显示的错误像是系统缺某些文件造成运行错误。一将系统升级到SP3,二用电脑管家给系统补全漏洞。在重装2.2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现在的STEP 7-MicroWIN SMART和早期的STEP 7-MicroWIN 不能装在一起?

网友D:
引用 楼主:
STEP 7-MicroWIN SMART V2.1版本的还真不好找,哪位愿帮忙?在此谢了!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vX4VQcovNFzGwG_a5_Y8w
提取码:gwx5
good luck!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帮忙

网友E:
回复 楼主:
能一起的 电脑要win7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