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3):
SMART200 PLC如何用485下载程序?谢谢各位大神。网线可以正常下载上传。想学习下485下载程序。用了两种通讯线都不行,刚开始学习SMART200 PLC。,试了200的plc可以正常下载。smart不行。
第一种下载线

能搜索到plc不能下载。

两种通讯线200plc都可以通讯上。并下载程序。但smart不行。

网友A:
淘宝售卖的SMART 485编程线和S200的都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B:
网上搜索显示西门子的原装编程线是可以兼容200与200smart的。但是用网线上传下载程序是200smart的优势所在,也确实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所以楼主研究这个有点舍本逐末了。

网友C:
好像哪里看到过,低版本不支持,高版本的才支持。

网友D:
程序中接口被定义了,也是上传不了的,是不是程序里面有通讯程序?
200端口被定义了,也上传不了!

网友E:
用网线吧,用485要西门子原装线靠谱。

网友F:
呵呵;你这种国产的低价的只能用S7-200,不可以用在200smart上面;用原装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好像哪里看到过,低版本不支持,高版本的才支持。
与版本无关,是这种低价电缆根本不支持smart系列;

网友G:
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找一条网线用来上载下载程序绝对比制作或者专门采购一条485通讯线,再设置好通讯参数进行通讯来得方便。如果仅仅是作为技术储备也似乎无此必要,因为s7200CN用的485编程线是受PPI或MPI协议支持的,因此很容易通讯上,而s7200SMART似乎并不推荐此种方式,非要守株待兔就有点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了,没意义。

网友H:
200smart的硬件版本3.0以上485口支持PPI通讯,但必须是西门子原装的USB-PPI电缆,连西门子自己的A系列编程电缆都不支持。

网友I:
西门子原装的线试过,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8年的帖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6021-page-1.html

谢谢各位大神。版本都是2.05的。用了另外一种还是不行。看来只能用原装电缆了谢谢

网友F:
已经讲了,要用原装的电缆,或支持多主站功能的国产电缆,你这普通的电缆只能在S7-200上用的,而且S7-200只能设9.6K或者19.2K能连上;

网友J:
smart200要V2.5以上版本才可以串口读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讲了,要用原装的电缆,或支持多主站功能的国产电缆,你这普通的电缆只能在S7-200上用的,而且S7-200只能设9.6K或者19.2K能连上;
谢谢版主。

网友K:
我之前也是买国产的100左右,不能连接,后面拿了根原装的smart可以使用

网友L:
我TB上买的艾莫讯3DB30可以和200,200smart走PPI通讯,一百多块。

网友M:
原装线可以,其他不行的。我观测了下是驱动问题(准确的说是芯片不一样,这也许就是价格上的差异吧),原装线有西门子的PPI驱动服务程序,你用的线我也有同款,里边驱动是CH340的串口驱动。

网友M:
不好意思传错图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