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3):
XP系统最高可以安装哪款欧姆龙PLC编程软件?哪里可得到?

网友A:
XP 32位系统最高可以使用的CX-ONE版本为4.50版本,但是其中的NX-IO配置功能将无法使用,因为其依赖.net 4.61,这个需要在Win7或以上系统中才被支持,其他功能不受影响。

XP 64位系统不被CX-ONE软件支持。

到处都可以找到该软件,100%可以完全没有问题得到的方案是向欧姆龙购买。

网友B:
我有,可以QQ我17403460。不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