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有一项不亮,什么原因?

楼主(2022-04-14):
三项有一项不亮,但是电压都够380,设备正常运转。全厂都是这。零线也带电,全厂零线都有电,用电笔量零线明。

网友A:
可能是相线接地了。

网友B:
碰到过,当时是公司变压器从一台变压器·接线过来。干式的。没有工作接地。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C:
设备正常还全厂都这样?
零线与地线是通的? 估计不通
如厂线序对吗

网友C:
三项有一项不亮,但是电压都够380?????
可能吗?

网友D:
搞电工的,不要老是用一个电笔了,要会用万用表。你用这么一个电笔,在手上擦几下可能都亮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搞电工的,不要老是用一个电笔了,要会用万用表。你用这么一个电笔,在手上擦几下可能都亮了的。
每次看到用电笔,总觉得不可靠,用电笔实验国了,我都还是用万用表量一下的

网友F:
三项有一项不亮,但是电压都够380,设备正常运转。
这样的结果不合理呀,一相不亮还能380?

网友G:
从来不用电笔,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感觉零线接地不好

网友H:
这种现象,记得我入行时也遇到过,公司所有的电气人员都没有找到原因,后来就不了了之。现在想来应该是某一处的电器柜的零线与接地线共用引起,只有找到那个地方就好解决了。

网友C:
某一处的电器柜的零线与接地线共用引起

会造成缺项?有啥理论支持吗?

零地链接很常见的,外企还有将直流电源负极接地的--等电位

网友I:
零线带电,不排除零线断了

网友J: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该相对地有没有电压,没有电压的话一般是该相接地了。

网友K:
我记得城阳电工拍的视频有这种情况,好像是相线接地了,用摇表测了吗?

网友L(2022-07-26):
还是用万用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