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4):
照片所示燃烧器 烧的液化气 最开始的问题是点火后一会就熄火 检查发现火焰探针锈蚀严重 更换了探针 现在问题是小火中火正常 一开大火 一会控制器就报警熄火 怎么查这个 电磁阀?大火的喷嘴?平时很少接触这个 有修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A:
没修过,报什么警?
根据家里炒菜炉灶的经验,还是熄火检测或探火针的问题.火大就吹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报什么警?
根据家里炒菜炉灶的经验,还是熄火检测或探火针的问题.火大就吹离了?
原理和热水器差不多 启动风机 风压到了 延时打火 打燃后检测火焰

网友B:
不是有个观察孔吗  看看火焰、可能探针没那么长了?配风打了?原来用电眼的比较多

网友C:
温度高了保护?风门不合适吹灭了?

网友D:
图片上那个点火控制器应该是西门子电子版的,报警也不会显示故障
小火可以正常点亮,说明小火的风门和燃气比例都是合理的
大火你要点亮,也是需要合理的燃料和风比的,你现在大火失败,原因有可能燃气供气压力不够,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至于是不是,你看看在小火转大火时候的燃气管道压力是否存在下降偏大就知道,如果下降偏大,说明过滤器存在堵塞,当然液化炉不加热也会造成液化不及时造成燃烧失败,如果液化炉不加热的话,管道会存在结霜现象,这个仔细看看就知道
排除了燃料问题后,还要检查二段火点火时候的火焰颜色,暗红色后熄火,说明风小,这个时候一般不会马上熄火,并伴随黑烟。火焰颜色苍白,说明风大,火焰会不稳定,比较容易熄火,调好风门就可以
图片上看不到你是用谁家的燃烧机,不能再详细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上那个点火控制器应该是西门子电子版的,报警也不会显示故障
小火可以正常点亮,说明小火的风门和燃气比例都是合理的
大火你要点亮,也是需要合理的燃料和风比的,你现在大火失败,原因有可能燃气供气压力不够,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至于是不是,你看看在小火转大火时候的燃气管道压力是否存在下降偏大就知道,如果下降偏大,说明过滤器存在堵塞,当然液化炉不加热也会造成液化不及时造成燃烧失败,如果液化炉不加热的话,管道会存在结霜现象,这个仔细看看就知道
排除了燃料问题后,还要检查二段火点火时候的火焰颜色,暗红色后熄火,说明风小,这个时候一般不会马上熄火,并伴随黑烟。火焰颜色苍白,说明风大,火焰会不稳定,比较容易熄火,调好风门就可以
图片上看不到你是用谁家的燃烧机,不能再详细分析了
多谢多谢 说的很好 可以加个v请教一下吗我的71091267,也欢迎做工控和电气维修的同行加我

网友E:
探针位置要在火焰中,才能很好的形成回路。会不会是开大火的时候气压降低,火焰随之降低,探针没有很好的与火焰接触,尝试调整位置。

网友F:
大火熄火是否风门开启过大,大火时风量过大引起熄火。

网友G:
看图片,似乎点火、小火大火分三个电磁阀。
转大火时手摸一下电磁阀有没有动作。
最好还是找到相应的说明书,有故障代码提示的,或者有指示灯提示的。

网友H:
检查滤网看看

网友I:
风道用压缩空气吹吹,有可能是里面有脏东西。

网友D:
燃烧机故障的维修讨论,建议提出问题的,最好说明你的出问题的燃烧机是哪家的产品和型号,使用的燃料类型,不同的厂家的燃烧机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燃料,火焰颜色都会有不同,只要你提供的信息更加完善才能更快的取得答案
举个例子,奥林的燃烧机,火焰检测的传感器,到了使用年限以后,你必须一定要更换,不换的话,你根本就连开机检测到第一步的吹扫都不能完成,利雅路的20万大卡的柴油机,那电眼都蒙灰到近乎瞎的状态也还能开机,这个在其他的的同类机型不可能的,甲醇燃料机,坏的多的有燃料泵,管道泄漏,生物质燃烧机出现的问题更加是五花八门

网友J:
风燃比不对。
检查大火燃料电磁阀是否正常和调整大火风门。

楼主:
引用 网友J:
风燃比不对。
检查大火燃料电磁阀是否正常和调整大火风门。
好的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