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4):
我想把屏幕里面程序读出来,但是链接上通讯线之后显示握手失败,求助怎么可以强制把程序读出来!急急急!!

网友A:
在能正常显示及操作的情况下可以进入系统菜单进入传送模式,但你的连屏都不亮,可能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B:
黄灯亮是启动失败,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屏是2500,也是这样的,但是断电多重启几次又可以了,偶尔还是会,拿出去修了一下,好像是电源部分有问题!

网友C:
换电容试试

楼主(2022-11-03):
主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