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4):
通过水冷循环和电热炉共同作用达到调节化工反应釜温度的目的,需要升温时提高电热炉功率,同时关闭冷却水调节阀;需要降温时,关闭电热炉,开大冷却水流量调节阀。
请问这可以通过一个控制器完成吗,如果用分程异向控制怎么保证两种情况的控制质量一样呢?

网友A:
用温控器好了

网友B:
这个需要的温控是特殊类型,恒温区是断加热控制,断冷却控制,如果用国产RKC温控,需要选择可以设置区域报警端口的类型,霍尼韦尔,泛达也有部分型号有这类功能,国产部分厂家也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