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4):
单动轴, 比如X轴存在3个或多个位置(取料位丶等待位丶放料位),如何写底层,如何写梯形图,以及现场接线. 感谢!!!

楼主:
不考虑 Z轴方向取料手臂,纯单轴移动位置,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如果连现场接线都搞不定,你就这样发个帖是很难解决问题的,最好是找个人现场带着你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本来在甲方这边只负责简单的维护以及异常处理,接线会一点马达动力线跟编码器等也都会一点,但是没有系统的搞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本来在甲方这边只负责简单的维护以及异常处理,接线会一点马达动力线跟编码器等也都会一点,但是没有系统的搞过!

你还是先多了解一些,然后在针对性的提问,这样太笼统了,比如你至少的提供PLC和伺服的具体型号,不一样的型号编程、接线都有不同。

还有你自己的有个大概思路,比如要使用什么样的定位方式,相对还是绝对,然后根据PLC的具体型号去网上找到对应的编程手册,

如果在手册中有些指令你不会用,这时再来提问就比较好解答了。

网友B:
用步进完成

网友C:
可以上bilibili看视频跟着学

网友D:
花钱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