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4):
小弟进了一家新公司,领导给我一个大项目,一条生产线,12台单机设备,和一些滚筒线和传送带加起来有100多个变频器,80多个轴。现在就是想问一下,产线的总电源线一般要多少平方合适? 分站的功率电流我会计算,但是这么多东西,算下来总电源要老粗了。这家公司刚成立,电气工程师就我一个,没有老员工可以请教表情,又是第一次做这个,求助!!

网友A:
电源粗细你就尽量设计,而且要留余量.
你可以设计多段母排.
如果是进线,你可以设计高压多个变压器分段.

网友B:
你可以找这条生产线的厂家,他们会提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一个总电源柜,我从客户那里拉一根电源线进来,然后在电柜里面分配给其他站的电柜,按照我这个工程量,一般总电源线10mm2够吗,还是说用16mm2?

网友C:
回复 楼主:
起码你得估计一下功率再问多粗的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120多个0.4KW到0.75KW的变频器,10个2.2KW的变频器,其他的一些单机设备的伺服大概0.4KW到1KW左右 80多个

楼主:
算了一下估计满载总功率120KW左右,电机有220V的 也有380V的,这样算下来满载电流有500,要70mm表情,正常情况下也不会满载,折算一下也要35mm

网友D:
回复 楼主:
把你的计算公式发出来。

网友E:
总电源线配大点,眼光要放长远点,以后扩能才好进行。35平做一个厂的总电源线,开什么国际玩笑!至少选70平。

楼主:
回复 网友D:
P=UI    所有的电机功率除于对应的供电电压,得出电流,最终加起来估算总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做非标设备的,不是车间电工,我不考虑车间的配电问题,我只考虑我做的这条产线的配电,可能我表达的不是很清楚,你可能误解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电工不背那锅,那是电气设计的活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380V的电机,应该采用三相供电,三相电流计算公式I=P/(1.732*U*cosφ)。220V的电机不知道是单相还是三相,单相的话就均分。我感觉你套用的电缆载流量的表也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盘点了一下,大概这些东西,第一次做这么多东西的,懵了

楼主:
220V的电机 通过三相平衡   平均每相增加80A左右 最后的每相载流量是268A?

楼主:
有没有做过类似该工程量的项目大神啊,这个第一次做,实在是没把握

网友G:
都是单机的组成的 ,就没有什么关系 。到了客户哪里。进线用户会安排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0V的电机 通过三相平衡   平均每相增加80A左右 最后的每相载流量是268A?

三相的42+26+35+5应该等于108,单相的219平均分到三相是73,总计是181,应该要用50的线。

另外你要考虑虽然这么多电机,同时间运转的有多少,如果没有那么多同时运转的可以再减少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188 打错了表情,是108,不说我还没发现   单相平均每项80是预留的 毕竟还有别的东西,上一家公司最粗也就10,这家一上来就50

网友E:
回复 楼主:
原来是你自己的设备,那不是更简单吗?你根据工艺哪些负载可能同时运行,就能估算出最大功率,然后按照这个功率选择就行了。我们不知道你的工艺,只能按照配电计算方法使用功率和来计数,无法给你参考。

网友H:
满载总功率120KW左右,进线配电源线三相5线制,相线95平方,零线要是有大量变频器,考虑谐波电流,至少也是95平方,接地线70平方。

网友I:
简单啊,把你的用电器的功率统计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J:
总的断路器进线计算平方数要点:
1.配电房到现场电柜接线距离,超过50米以上电缆计算电压降是否在合理范围+-5%;
2.选电缆或电线要点:因电的电夫效应问题,同规格电线流经的电流会比电缆小点,这点可以看电缆厂家的手册;
3.统计现场设备的总功率:包含380或220V的电器相加的功率;
4.380V总功率:I=P/U/功率因数/1.732,公式统一KW和KV单位;总电流算出在乘设备实际载荷率0.8,
5.220V总功率:I=P/U/功率因数,公式统一KW和KV单位;总电流算出在乘设备实际载荷率0.8,
6.零线和地线选择:一般是火线截面积的一半
7.三相平衡:每项火线电流不能相差5%左右,公式自己找下
8.额外讲下桥架的电缆扇热放置问题:桥架电缆一般并排铺设一层,如果铺设多层电缆在同一个桥架可能有火灾发生!电缆越粗本身扇热差;
这些知识B站都有讲,找电力设计的视频多看下;或者买书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