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巡检发现的。是不是电池报警?

楼主(2022-04-14):
今天巡检发现的。ALARM 红灯常亮。谢谢各位大神。是电池电压低了吗?

网友A:
折下量下电池电压;

网友B:
sb b01 插件 故障 电池故障

网友C:
运行正常,这个报警可能是电池故障了,换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行正常,这个报警可能是电池故障了,换一个看看
目前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