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4):
AB触摸屏与AB PLC关联变量 - 罗克韦尔Rockwell(AB) 工控网 工控论坛 http://bbs.gkong.com/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5319。在论坛查找到这个帖子,也试了好多遍,都不成功,再求助一下专家,是否有配置关联变量的注意事项,是否有相应的教学视频?

网友A:
建好快捷方式,关联离线文件。应用。
然后在画面中就可以找到离线文件。如不显示,刷新文件夹

网友B:
左边建立shortcut,右边展开选择,一定要点到项目名称cpu那行.至于选择离线文件,如楼上,浏览就行.然后可以校验看对不对.
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展开点上项目cpu那行.
另外,你可以把最后校验结果发上来,好诊断.
再另外,实际上你的问题描述不清,因为有不少环节,不知道你的问题出现在哪个环节.

网友C(2022-07-24):
看着附的连接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D:
在画面中可以找到离线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