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5):
请高手指点一下,在对西门子1200 pid进行自整定时,报错 预调节期间出错,未正确组态该输出值限制。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不是输出限制没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限制上限100,下限0.

网友B:
1.你检查一下PID的功能块调用前是否串接了条件,如果是的话就把条件去掉
2.PID的功能块需在中断组织块内调用,并且pid的采样时间和中断块的循环时间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具体规律我也没有完全搞明白,一般采样时间我会把它设成循环中断时间的整数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答复,请问上图不用手动时,pid算法采样时间,还需要人为设定吗?我想用自整定调试参数。

网友B:
回复 楼主:
自整定完成后,还是得手动把自整定之后的参数写入PLC,否则自整定参数只针对于当时的自整定模式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答复,请问上图不用手动时,pid算法采样时间,还需要人为设定吗?我想用自整定调试参数。

图片上的参数应该是你手动输入的,自整定参数一般带小数的,你这个是整数,明显是没有经过自整定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