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5):
工厂自用的一条古董5000p11变频器在使用中出现缺相输出!!!!经查,是CPU输出缺相!!!还是随机性缺相,不知道哪位大佬见过这个问题。不知道是缺哪个条件引起。缺相后报过流故障。断掉负载后缺相不报警!示波器测光耦无信号输入!上下臂一起无脉冲。光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咸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咸老师,我的是15KW的变频器,我短接A2611光耦输入端在正常情况下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但一旦发生缺相时光耦的输入端电压异常。

楼主:
就是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CPU输出缺相!!!

网友A:
CPU输出缺相?排线端子接触不良,或CPU脉冲脚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排除接触问题,是CPU随机性缺相输出,都是同组上下桥臂同时无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