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相序

楼主(2022-04-15):
(无正文)

楼主:
这是因为逆相序接线而引起的报警吗?这样影响计量结果吗?

网友A:
找一个手册看看或者咨询供电局吧

网友B:
既然是逆向器,出现报警就是线序错了,你换一下相序再看看吧!

网友C:
换一下相序就可以了,只要互感器没接错和电源相对应是不影响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