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5):
大家注意啊,单独的一个分析仪设备,零线单独接到开关下侧了,零线跳闸后,电流不平衡,导致PLC200电源部分炸裂,电容直接爆管

网友A:
不太可能单纯是这原因。
如是,
叫那PLC厂家关门吧。管它再大的牌子。

网友B:
零线跳闸后,是电压不平衡,搞不懂为什么零线要单独装个开关

网友C:
我也遇到过,零线断了直接顺坏一个PLC

网友D:
是公共零线吧,另一相的电窜过来了,过压烧了的

网友E:
你这个是三相设备里断零线模式?

楼主:
三楼说的对,就是零线跳闸后,是电压不平衡。
1、原因是施工时是两个单位,一个单位提供电源,另一个单位使用,两个单位的人责任心都不强。
2、原配盘制作未把零线单独放个零线排,图省事,直接挂了一个1P断路器了事。
3、设备安装人员,也不管那一套,没考虑安全性,顺着直接接到空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太可能单纯是这原因。
如是,
叫那PLC厂家关门吧。管它再大的牌子。
哈哈,你尽管可以拿任何牌子来试试,西门子、三菱、AB.....
通电几个小时冒烟,你可以叫他们都关门了。

网友G:
只炸了PLC?
查查整个电路,就零线断开炸PLC,其他器件仪表仪器都没问题,那就是PLC的问题

网友H:
这种情况需说没有遇到,但是这样接线也是瞎搞的。

网友I:
所有的控制电路只取同一相火线就不会串进去380V电了。

网友J:
这事正常

网友K:
零线如果完全断开,只有一根火线是不可能烧的,但断的零线碰到另一相的火线上,那不烧就不正常了;

网友L:
是不是总零线断了,变成38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是的

网友M:
零线单独设置开关,保险的,我觉得设计人员都是人才。

网友N:
接线的是外行不是什么三相不平衡而是零线单独接那里跳闸后经过零线传过来变成380v了,接线的高级工程师只懂弱电

网友G:
现在楼主给的信息是只烧了一个PLC?
这380从哪里串过来,电路上只有这一个PLC?
所以…

网友O:
是的,零线断了,功率越小的负载就越容易过压

网友P:
现在的水平不一

网友Q:
零线断开,三相负载不平衡,导致电位偏移电压过高烧PLC。我们除非成本特别特别严格50元都无法承受,都不再使用电源提供的零线了,PLC都是通过400/200V变压器供电。

网友K:
可以把PLC电源降到110V;

网友R:
那个380V是怎么加进来的呢,是不是其他的地方接了什么东西才导致的,不理解,没道理啊!

网友S:
完全不可能因为零线断路导致PLC烧的,除非接错线,零线成火线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完全不可能因为零线断路导致PLC烧的,除非接错线,零线成火线了

三相四线断零线,中心点偏移,学习一下

网友T:
引用 网友R:
那个380V是怎么加进来的呢,是不是其他的地方接了什么东西才导致的,不理解,没道理啊!

三相四线供电,断零造成偏移,负载轻的相电压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R:
那个380V是怎么加进来的呢,是不是其他的地方接了什么东西才导致的,不理解,没道理啊!

不一定是380,假设A相和B相都接了有220的电气,总零线没有断开时靠零线维持电压平衡,

如果总零线断开,那么原来接的电气就相当于全部串联起来接在A、B相上了,这时的端电压是380,

根据欧姆定律电阻小的电气两端电压低,电阻大的电气电压就高,应该只要有300左右的电压PLC就会挂了。

看看24楼画的图会更直观一些。

网友R: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R:
那个380V是怎么加进来的呢,是不是其他的地方接了什么东西才导致的,不理解,没道理啊!

不一定是380,假设A相和B相都接了有220的电气,总零线没有断开时靠零线维持电压平衡,

如果总零线断开,那么原来接的电气就相当于全部串联起来接在A、B相上了,这时的端电压是380,

根据欧姆定律电阻小的电气两端电压低,电阻大的电气电压就高,应该只要有300左右的电压PLC就会挂了。

看看24楼画的图会更直观一些。

还是理解的问题,还以为开关接在PLC的电源进线端呢,搞了半天,地线开关接在总进线端,确实有点意外!

网友U:
三项四线制零线一般直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太可能单纯是这原因。
如是,
叫那PLC厂家关门吧。管它再大的牌子。
哈哈,你尽管可以拿任何牌子来试试,西门子、三菱、AB.....
通电几个小时冒烟,你可以叫他们都关门了。
保险管+双向TVS,值多少钱?
设计儿戏到极!几百几千的东西。
不该关?
更甚是低压直流电源的,一个以分计的2极管都不舍得用,加个M7+,-错了也不过是错了。
这就是可靠优先的PLC?

网友A:
我未解剖过进口PLC,想应不会如此儿戏。
使用中可能的任何问题,都是设计员应考虑并解决的问题(成本所限除外)。
中性线断开显然是极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