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5):
工况是这样的,A伺服27牛米380V1500转走位置模式,通过频率来调快慢做主传动。B伺服15牛米220V2500转。走力矩,用来收卷没有限速。用内置制电阻。很快就报过压了。分析认为是B拖动A导到的。于是加了制动电阻800W30欧。情况仍然一样。最后只收能过修改B的力矩来达到不报警的目的。
监控A电流2A左右,力矩有22%左右。B力矩到70%以上很快就报警过压了。在60%以下能运行较常时间。现在偶有报警。
试验监控机器;发现在启动加速时候A母线很快上升到760超过则报警,在限制B的力矩60%以下后上升速度稍慢,也会达到760.然后继续运行,母线会慢慢下降,降到720以下甚至540.要停机时瞬间上升到760而后下降机器停稳。些期间加速匀速减速
情况1,在慢速运行时电压不会升高约300转一分钟
情况2,在监控多个周期快速运行,发现有的周期电压最多少升到680左右不会再上升。需且连续好多个周期。上升的则全程750到760运行
情况3,电阻轻微发热
问题是,相同工况为何有时电压很高有时电压很低。过压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驱动器换过一个。其是一个没测试那么多数据。

PS,以前用过同一款驱动器用220V电源驱动。带220V的20牛米伺服电机配相同电阻。相同机器。运行后电阻很烫,电压约680左右平稳,减速时会升到760.不会报警。这情况有三台我亲自过手的,没有问题。想着是用380V更大电机可以放心用,且不用装制动电阻。哪里知道会这样子啊。
有没有大神帮分析一下。

网友A:
分析认为是B拖动A导到的。

那是不是说明A电机功率小了,更换大功率电机或者加减速机。

发现在启动加速时候A母线很快上升到760超过则报警

是不是加速时间太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现在用27牛米的送料,15牛米收卷还不够吗?以前搞过三台,20牛米的送料,15牛米的拉没事,电压升到680不在升,电阻很烫

网友B:
我认为2个伺服电机的运行速度比,与负载比应该相互配合,如果配合不当就会出现这种现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现在用27牛米的送料,15牛米收卷还不够吗?以前搞过三台,20牛米的送料,15牛米的拉没事,电压升到680不在升,电阻很烫

实际伺服的报警代码是什么,手册上有对应的解决方法,或者问一下厂家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调节的。

另外能否在该设备上用你之前用过没问题的伺服再试一下,这样可以判断出是机械问题还是伺服问题,收卷系统的力矩跟机械方面也有关系的。

网友C:
A伺服添加外置再生电阻,仍旧报警时,再生电阻热不?

原来20nm的电机能用,现在换成27nm了,理论上应该更好用,问题可能出在机械上,只能说明现在的负载变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确定了,就是驱动器设计有问题。所有380的驱动器都不能及时释放电压。

网友C:
回复 楼主:
直流母线电压吗?这是经验之谈还是有文档说明?贴出来,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有伺服都有说明的。

楼主(2022-05-16):
回复 网友C:
这是经验之谈,厂也不会把这些技术参数说明的。厂家 只会告诉你一些应用有关的参数。
在制动场合母线电压升高,一般都会装一个制动管,电压达到某一值(各厂家不同)制动管打开接能制动电阻。通过电阻释放因制动发电产生的电能。
我这情况是,达到打开的点了。制动管已经打开了,但是没能把电能(及时)释放掉(电阻不烫)导至电压一直升高报过压。
现确定为伺服设计有问题,为了保护电阻不烧坏(设计的电阻功率很小),软件控制制动电流在某一数值之内。电流小了电压没办法快速释放。电阻不烫就是证明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阻不热,没起到释放电能的作用,可以减小外置电阻的阻值,使电流变大,更快释放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