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6):
家里有数台LS SV015IG5A-4变频器输出三相不平衡,带动电机抖动。电源板换了,IGBT模块也换了还是不好,请教大家是什么故障。或者有专门修这个型号师傅有偿给修一下,留给联系方式。

网友A:
这里建议你换一个牌子变频器试试,又不是大功率的,不值当维修。

网友B:
驱动电路查了吗?

网友C:
只有仔细查驱动电路

网友D:
中间那块板问题,修过无数

网友E:
无数个同型号故障变频器。。。。千载难逢的机会。。。交换电路板,定位故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通过图片看你这个不是SV015IG5A-4变频器,我的是SV015IG5A-4,如果你修的话,发个地址发一台过去,看看维修需要多少钱,合适有偿维修一下。

网友D:
湖北省孝感市分丝路兵工花园     孙生13635821317。发一台整机+一套内板,干就是了

网友F:
换驱动电容,或者看那路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换过有的换了正常,有的换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