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6):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检查模块无问题,驱动板也没问题,不敢撤掉保护灯现在,求大神指点。

5hz以上开始亮到15hz

15hz以上会暗很多
然后50hz又不亮了

网友A:
用300-500瓦再试,太保守也是一种错误!

网友B:
45kw,开关电源功率也不小。拆灯干就是了

楼主:
开关电源单独供电的是变压器,问题是在5hz以上到15hz灯泡亮

确实灯泡小了问题奇怪,用95w灯泡就好了,不亮了

网友C:
能有限流的高压电源,就不用灯泡了

网友D:
这个应该是驱动方式问题 变频器如果是矢量控制或者是驱动永磁电机的应该正常 带灯泡可以切换到V/F模式测试

网友E:
誉强,变频器行业的不死小强。东西有够烂,却依然顽强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