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经常发生自动停机怎么消除?

楼主(2022-04-16):
用的是国产固晶仿三菱PLC,大理石切机上用的,用户说在自动工作中,经常发生突然停机,关机从新开就正常了,询问用户,说电箱没有单独的接地线,感觉是干扰,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一个仿字,就可以解释了;

网友B:
单独给控制电源做配个隔离变压器,佛山的厂一般都是单独配隔离变压器的,没见过你说的现象

网友C:
虽然山寨PLC,但是功能性问题应该不是太大
停机的原因是PLC程序问题(编程逻辑),还是硬件(例如缺少某个感应器到位信号,又没有做报警等等),供电,都要排除。
停机的时候监控下程序

网友D:
你最后亲自现场观察,找出引起停机的原因,这样才可能解决
停机有规律吗,比如受某电机启动影响,或只停某电机其他正常......
处理过因某变频工作电机随机启停另一个电机,最后程序修改,启停按键更换解决的.

网友E:
先做好接地,再不行就加个隔离变压器试试。
另外即然是 仿 的,就应该有心理准备了。

网友F:
听你的描述,我感觉像是控制器死机,有变频的话把屏蔽做好,如果这样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就研究一下你的程序是不是使用了国产PLC无法识别的指令。

网友G:
在PLC电源输入端加个滤波器

网友H:
运行指示灯正常吗

网友I:
台达PLC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J:
这是仿三菱的?我怎么没看出来

网友K:
回复 网友J:
看这个有点仿西门子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这是仿三菱的?我怎么没看出来

楼主的图片应该是仿西门子的,但固晶也有仿三菱的,其实应该说是兼容三菱

网友B:
网上卖的工控板的,一般就是采用公版外壳,不要看它西门家的外壳就一定是兼容西门的,很多是兼容三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这个是仿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