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6):
MicroLogix 1400 上载程序时提示要密码,如何解决?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程序不重要的话,就把电池把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MicroLogix 1400 上载程序时提示要密码,如何解决?

这根本不是问题,输入密码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MicroLogix 1400 上载程序时提示要密码,如何解决?

这根本不是问题,输入密码就行了

他知道密码还这样问吗,肯定是不知道密码啦。

 很简单,别人程序加密了

楼主:
补充,没有密码,没有备份程序,设备还在使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密码可以清除的,连同程序一起清除

网友D:
我破解过1500的上传密码。包括OEM加密

楼主:
6楼分享一下,破解经验

网友E(2022-06-06):
回复 楼主:
这是程序加密了,就是不让上传,不给你程序的。

如果有原程序可以清除程序再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