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7):
在下初学200smar,编一个程序。I0.0,低速500赫兹,运行。I0.1左限位后以2000赫兹反转,I0.2右限位后以4000hz反转。I0.3停止。现在限位正反转都能实现,但是频率不会变化如果先触发0.0就是500赫兹,如果先触发0.1就是2000赫兹,如果先触发0.2就是4000赫兹,高低速无法自动切换。前面把频率重新清零也不行。实在没招了,请各位大神。协助。谢谢[upload=zip]/uploadImages20/a958924b0cf1ff2516e701e0fc9a3ed2.zip/PLS驱动步进。自编程序三速步进未成功5.zip[/uplo#屏幕截图 2022-04-17 073857.jpg[/upload]

楼主:
程序再这里,必须解压才能上传。初学者,大神勿喷。谢谢

网友A:
控制字节的问题吧,自己看看

楼主:
.我用的PT0脉冲串。smb67=16#C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字节的问题吧,自己看看
谢谢。看不出那里问题。我用的PTO脉冲串。不会用pw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PT0脉冲串。smb67=16#C5

。。。。。有这功夫,运动向导走一遍,打完收工 !

网友C:
控制字SMB67清零的地方,加上边沿触发试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加了上升沿,仍不行。

网友D:
smb67   更新周期和脉冲使能没打开所以只接收1次速度变化 2#11100101看多段速打开就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b67   更新周期和脉冲使能没打开所以只接收1次速度变化 2#11100101看多段速打开就应该可以

三个改成16#E5.直接不会转了。如果改一个,那个改的速度就不会转。

楼主(2023-01-15):
谢谢大家,今天又研究了个程序。把一直发脉冲变成加了个脉冲数量。发现脉冲走完才会实现高低速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