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TAEY ENCODER编码器找不原点

楼主(2022-04-18):
停机一年多了重新开机一直往后跑骗,显示屏上已经到了最大位置还在往后跑机械都撞死了还跑。这个编码器接线只有电源和A、B没有Z相也没有原点接近开关类的东西,不知道怎么归原点,知道的师傅麻烦说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要知道设备设计的回原点方法,不然找不到问题的

网友B:
编码器计数在PLC内,复位既可以通过PLC内部特殊寄存器也可以通过PLC外部输入开关量。

网友C:
是不是PLC设置的参数没有了?

网友D:
猜测没有用,看看程序呢,

网友E:
你这个编码器只是用来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答,这个不是plc控制的,是注塑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