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8):
一开始进线和零线都是温温的,除了接口位置发烫,就是黄色跳线特别烫,可能是短了造成的,所以就换了一根长的,换了之后呢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见图

网友A:
黄色进线有多长,钳表卡一下电流有多大

网友B:
求求你不要再搬运电工吧的帖子了。

网友C:
排除线的问题
端子连接问题
用热像仪检查一下

网友D:
接线不虚是不是电流大。检查负载情况。

网友E:
电线发热,说明电流大,实际上你测量的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F:
A相负载大,B相负载小,C相无负载,严重不平衡

网友G:
黄线下面是什么负载 ?
电流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