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8):
施耐德变频器,提升斗上升的时候正常,下降的时候,提示制动过速。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太重了?

可以看看手册上写的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B:
是不是溜车造成。

网友C:
调整滑差补偿参数

网友D:
看看刹车部分正常不?

网友E:
要么降低负荷,要么延长减速时间,但注意别太延长了坠落到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