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8):
我公司生产zhe种产品,药液不是红色的可能为无色透明。由机器人吸盘吸袋。但是有个别未吸到,流到下一工序后果很严重。有没有好的检测方案,视觉可以吗?如果实力雄厚可推荐给公司把这个业务介绍给坛里大神。

网友A:
在吸盘上安装一个红外传感器 检测产品 做个连锁 个人意见 不喜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吸盘上安装一个红外传感器 检测产品 做个连锁 个人意见 不喜勿喷

这种吸盘,装不了传感器。红外传感器是什么样子的?另外有个别两个袋子叠在一起的话,吸取一个另一个也会检测不到。

网友B:
以前搞过类似的,用的基恩士颜色传感器+真空检测,不过成本较高,先用颜色传感器判断,检测到了,吸嘴再下去,取料过程真空达不到,立马放回原位,全部破真空,重新吸,吸3次还有漏掉真空报警的,立马报警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搞过类似的,用的基恩士颜色传感器+真空检测,不过成本较高,先用颜色传感器判断,检测到了,吸嘴再下去,取料过程真空达不到,立马放回原位,全部破真空,重新吸,吸3次还有漏掉真空报警的,立马报警停机
谢谢。产品是无色透明的。这这是替代品不是产品。只需检测到有漏袋即可,触发报警,人去处理。不要二次吸取。

网友C:
说明配套的真空发生器和吸盘质量不好,换一套试一下吧,好的真空吸盘吸附这些包装简直就是小儿科

网友D:
机器人是自动寻袋,还是固定位吸袋?
如果是固定位,先解决袋的排布--左4下数3就不合适吧。
工艺是一排一排的吸,在每个吸管里装压力检测。
上称重,上光检,可能不如上视觉工装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配套的真空发生器和吸盘质量不好,换一套试一下吧,好的真空吸盘吸附这些包装简直就是小儿科
个别的袋子会叠住造成吸不好,真空是真空泵加真空罐没问题。吸盘是piab的都是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人是自动寻袋,还是固定位吸袋?
如果是固定位,先解决袋的排布--左4下数3就不合适吧。
工艺是一排一排的吸,在每个吸管里装压力检测。
上称重,上光检,可能不如上视觉工装简单。
固定位吸袋,盘子会走。一次吸竖着的两排。共12个。上称重,上光检,有局限性产品。只有100克。盘子约50斤。盘子还在行走,估计测不出来。

网友E:
对盘子每一横加一对  对射传感器检测料是不是都抓走了

网友F:
在吸盘架上装个称重传感器,称量整个架子与袋子的重量,100克还是能分辨的出来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公司生产zhe种产品,药液不是红色的可能为无色透明。由机器人吸盘吸袋。但是有个别未吸到,流到下一工序后果很严重。有没有好的检测方案,视觉可以吗?如果实力雄厚可推荐给公司把这个业务介绍给坛里大神。

视觉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该有的地方却没有,就能报警!有个叫优海科技的,可以定制吧

网友D:
猜测你的药袋流程是这样的

1.托盘承载满满的药袋(看着像),从左传送链到图示位置,看图这时托盘是静止的.
2.吸袋机每次吸2排,共吸5次,吸袋机是按排移动的.
3.吸袋完成,托盘进入托盘回收去.

你看看这个方案
一.电子秤,吸袋前重量,吸袋后重量,比较结果要<<单袋重量
二.吸袋机上装6个电眼,第1排吸袋向后移动吸袋机时检前次是否有漏袋,最后一次吸袋后,加检测最后吸袋成果一次.
三.在托盘回收区装电眼检测,需要在托盘上打孔,在一个托盘的升降机构是否允许装电眼
四.在回收区(或在此位置)托盘下方装60个光眼,估计托盘停发位置统一,且托盘下方没障碍
五.视觉

网友H:
用海绵吸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猜测你的药袋流程是这样的

1.托盘承载满满的药袋(看着像),从左传送链到图示位置,看图这时托盘是静止的.
2.吸袋机每次吸2排,共吸5次,吸袋机是按排移动的.
3.吸袋完成,托盘进入托盘回收去.

你看看这个方案
一.电子秤,吸袋前重量,吸袋后重量,比较结果要<<单袋重量
二.吸袋机上装6个电眼,第1排吸袋向后移动吸袋机时检前次是否有漏袋,最后一次吸袋后,加检测最后吸袋成果一次.
三.在托盘回收区装电眼检测,需要在托盘上打孔,在一个托盘的升降机构是否允许装电眼
四.在回收区(或在此位置)托盘下方装60个光眼,估计托盘停发位置统一,且托盘下方没障碍
五.视觉

仅供参考谢谢大神,这是设备的工作视频,第三个视频就是。刚找到。谢谢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0653

网友D:
是不是第2个视频里这个镜头的机械手动作?
如果是,很简单,在这个传送带前或后装适当数量的光眼来检测

比如红线位置

像这种机械手的吸盘应该有负压检测的

网友I:
1、吸盘吸上和没有吸上,吸盘处的真空度是不同的,用真空度检测。
2、对抓取后的托盘进行视觉检测,查无剩留。

网友J:
回复 楼主:
借楼去看了,真不错!

网友K:
不知道一次吸几个 如果吸盘是独立的真空就可以 简单的解决这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一次吸几个 如果吸盘是独立的真空就可以 简单的解决这样问题!
不是独立真空,是真空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