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百思不得其姐!

楼主(2022-04-18):
一块故障板子,上有多个芯片,表量下来如图!有什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能把坏的零件找出来?这个加电也整不了!深知坛子里高手如云,藏龙卧虎,特来请教,不甚感谢!

网友A:
百度一下松香法,有钱上热成像,没钱用恒流源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在先,这些办法都没有用!注意不是2个方向都短路!而且巧的是vcc接红表笔阻值量不出来,相当于开路!所以我说了加电也整不了!

网友B:
线路板上找故障元件是有技巧的,不是拿个万用表随便量啊,如果三两句可以说清楚维修店也可以关门了
就事论事,图片上那个元件测量,也应是用万用表上二极管的那个档位去测

网友C:
并联有电容吧并联 或者和表笔电压相反的电压

楼主:
多谢各位,前面在蜂鸣档跑线路,大意了!蜂鸣档很久都在响,以为短路了,其实一直在充电,只是非常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前面在蜂鸣档跑线路,大意了!蜂鸣档很久都在响,以为短路了,其实一直在充电,只是非常慢!
唉。。。蜂鸣档测短路,竟然不知道,有几十欧也会蜂鸣?竟然在图上标注0欧姆?竟然在蜂鸣后,不再用欧姆档复测?竟然不知道电源端之间有电解电容?竟然反向测试没有想到电容放电?

网友E:
哈哈 细节决定成败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前修变频器一直都是这么量的!这次之所以不一样了是因为第一次修plc!上面有个超级电容,这都不是关键!关键超级电容外面穿个马甲,像个电感一样!实在大意了!在次也再次感谢各位坛友的帮助

网友F:
看起来好难,我什么也不懂,,,,就是来蹭个流量

网友G:
虚心学习,刻苦训练,明年来论坛华山论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