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请教一个PLC IO接线图的画法

楼主(2022-04-18):
在网上看到一个PLC的IO接线图,开关有点不清楚,我没有见过,我不知道对不对,可不可以这样画,求助大佬清楚一点的是怎么样的,或者说正确的应该怎么画

网友A:
接线图怎么方便不混乱就行 小公司没有什么硬性规定,大公司按照公司要求来就行

网友B:
把中间的竖线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说大佬,看不清楚的就是横线那里,那个横线是有两横吗?竖线不要还是说画虚线

网友C:
中间那条竖线不要画

网友D:
内部用图吧,这个图,接线的应该可以看懂,但中间的竖线显得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