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19):
目前的情况是  主机发送 从机1 能接收  但不能发送给主机,  从机2  不能发送接收   我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错
指示灯情况是  主机发送接收灯都会闪  从机1发送接收都会闪  从机2接收闪 发送不闪
M8184 和 M8185 通讯失败标志已经值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情况是  主机发送 从机1 能接收  但不能发送给主机,  从机2  不能发送接收   我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错
指示灯情况是  主机发送接收灯都会闪  从机1发送接收都会闪  从机2接收闪 发送不闪
M8184 和 M8185 通讯失败标志已经值on

1、您的通讯设定部分在哪里?您需要设定通讯模块的通讯参数。
2、ST语言中对于参数的设定应该是头尾相连而非每行都写M8038:
    MOV(MOV(MOV(MOV(MOV(M8038,K0,D8176),K2,D8177),K2,D8178),K10,D8179),K10,D8180)

网友B:
10MS 时间太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N:N就这几个参数吧   st那样写阅读不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100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N:N就这几个参数吧   st那样写阅读不方便

我和你对这样写程序抱有同样的想法,但是三菱不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你完全可以使用梯形图来写。

网友C:
先接一个从站,搞通再换另一个从站,分别通了再联合
这样虽然笨慢但容易找出问题

终端电阻我们一般不接,还没接过主站,都是接到最后一个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