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输入端的0v需要接线吗

楼主(2022-04-19):
3u的输入端有两个24v和两个0v,我知道24v是不用接的但是0v不知道要不要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3u的输入端有两个24v和两个0v,我知道24v是不用接的但是0v不知道要不要接?

网友B:
你看看使用说明书就知道怎么操作了

网友C:
传感器和开关用的外部电源,24V, 0V就都不要接。这个PLC上的24V,0V是PLC内部的电源输出,电流一般很少。我们一般都是外接开关电源。

网友D:
24V 0V是对外供电的,如果你外部用了开关电源,输入信号用外部电的话,0V一样不用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4V 0V是对外供电的,如果你外部用了开关电源,输入信号用外部电的话,0V一样不用接;
x000和其他的x怎么不一样呢

网友D:
接线上X0与X10 X11等一样的;只是X0可以高数计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接线上X0与X10 X11等一样的;只是X0可以高数计数;
伺服脉冲只能接他?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伺服是用PLC的输出,也就是Y0 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