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模拟量干扰

楼主(2022-04-19):
模拟量输入,4---20毫安。万用表测量正常。4毫安。程序读取是最大值。负极接地没效果,因手中没有隔离器,请问大家还有更换的办法吗

网友A:
问题描述不够具体,不太好分析。
(1)模拟量模块用到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2)仪表供电电压是AC220V还是DC24V?四线制还是两线制输出?
(3)模拟量模块量程卡怎么跳的?是否存在四线制仪表按两线制接法,是否有串电源处理?

网友B:
四线制或者二线制的电源是单独供电还是模块供电,我之前遇到过仪表从1200上取电,模拟量有干扰,单独供电就没问题了

楼主:
西门子3317Kf02
24伏模拟量取自模块电源,量程卡选择正确,两线制。现场是压变。